楼主(2019-10-13):
采购了一台旋进漩涡的流量计,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相关的说明书也有。使用串口调试和触摸屏连机都能连接的上,但读出来的数据看不懂。由于仪表还没有安装使用,试着读取了温度数据,实际温度是20.6度,读出的数据是11012611,这两个数据之间怎么转换的?
附件中有仪表的通讯协议,在协议的说明书里的例子中,温度数据是:“41 AD 9B A6”,温度是“21.7°C”,这些数据是怎么转换的?
在触摸屏(维纶)也尝试了将数据格式进行转换后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数据。
请求能得到大家的指点,先谢过了

楼主:
通讯协议

网友A:
触摸屏的显示格式要设置成浮点才行呀

网友B:
楼主问:“温度数据是:“41 AD 9B A6”,温度是“21.7°C”,这些数据是怎么转换的?”
41AD9BA6是16进制的浮点数,要先转换为二进制,通过指数把尾数分为整数与小数部分,再计算整数及小数部分,然后合成为浮点型数值。触摸屏有转换功能,但可能要编脚本。要搞清关系可以人工计算,但计算过程较繁琐,可以在网上进行在线转换,如下图。
在线转换网址:
http://lostphp.com/hexconve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浮点数,读取的数据是0000001。前后三个寄存器的值都是这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了这样的计算过程,这样也太麻烦了。本来是想用200 smart 做主站去读取它的数据,然后再传给触摸屏的,这岂不是PLC程序也要写转换计算程序
找到了一个其他论坛的帖子,也是读取流量计数据,在触摸屏上设置下就可以。这个数据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网址不错!
开始我也没看懂怎么转出21.7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了浮点数,读取的数据是0000001。前后三个寄存器的值都是这个数
高低16位互换一下顺序看看对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互换过了,在触摸屏上可以这么设置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互换过了,在触摸屏上可以这么设置一下
有时候有多种可能:
ABCD
CDAB
BADC
DCBA
DCBA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照触摸屏上的互换模式换了一下,不管用。不能直接显示真正的数据。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取的数据,再使用3楼提供的网址的数据转换方法就可以转换出真实的数据。
在触摸屏和PLC中怎么做出来,我再多试试,如果实在试不出来就使用模拟量模块读取单一的数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触摸屏上的互换模式换了一下,不管用。不能直接显示真正的数据。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取的数据,再使用3楼提供的网址的数据转换方法就可以转换出真实的数据。
在触摸屏和PLC中怎么做出来,我再多试试,如果实在试不出来就使用模拟量模块读取单一的数据了
我测试了,可以显示,以读温度为例:
触摸屏设置如下:
Modbus Slave设置如下:
仿真测试结果如下所示:
您看看行不行?16进制41AD9BA6就是显示21.7,关键一点是触摸屏选5x类型的寄存器
+8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显示格式要设置成浮点才行呀
这么初级的错误楼主应该不会犯!你不想想是不是因为高低16位互换的问题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触摸屏上的互换模式换了一下,不管用。不能直接显示真正的数据。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取的数据,再使用3楼提供的网址的数据转换方法就可以转换出真实的数据。
在触摸屏和PLC中怎么做出来,我再多试试,如果实在试不出来就使用模拟量模块读取单一的数据了
也可以用4X类型寄存器读,读上来后后台写段脚本程序,无非就是以下几种情况来回捣腾,赋值给几个内部浮点变量!总能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显示格式要设置成浮点才行呀
这么初级的错误楼主应该不会犯!你不想想是不是因为高低16位互换的问题么

我有想过,但是转换不了

楼主说的   试着读取了温度数据,实际温度是20.6度,读出的数据是11012611

11012611这个我认为应该是32位的十进制,

转成16进制是 A8 0A 03,然后无论怎样都变不成20.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显示格式要设置成浮点才行呀
这么初级的错误楼主应该不会犯!你不想想是不是因为高低16位互换的问题么

我有想过,但是转换不了

楼主说的   试着读取了温度数据,实际温度是20.6度,读出的数据是11012611

11012611这个我认为应该是32位的十进制,

转成16进制是 A8 0A 03,然后无论怎样都变不成20.6。
这几组数据都是可以正常显示到触摸屏上的
41A3E979,温度为20.5度(该数据是楼主通过调试助手读过来的,那么只要在触摸屏上选择5x类型的寄存器,数据类型选浮点数即可正确显示)
41AD3127,温度为21.6度
41AD9BA6,温度为21.7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显示格式要设置成浮点才行呀
这么初级的错误楼主应该不会犯!你不想想是不是因为高低16位互换的问题么

我有想过,但是转换不了

楼主说的   试着读取了温度数据,实际温度是20.6度,读出的数据是11012611

11012611这个我认为应该是32位的十进制,

转成16进制是 A8 0A 03,然后无论怎样都变不成20.6。
楼主他已然用串口调试读出了温度数据,发送后有返回:
接收中的数据41A3E979就是温度数据,触摸屏上选5x类型寄存器,数据类型选浮点数即可正常显示20.5度,选5x类型寄存器是因为32位中的高低16位需要互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详尽的解答,这几天在其他的厂区工作,没顾得上来论坛回复。期间问过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厂家回复“我们的浮点数格式是按字节高位在前,按4321顺序排列”,下图是厂家技术给的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详尽的解答,这几天在其他的厂区工作,没顾得上来论坛回复。期间问过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厂家回复“我们的浮点数格式是按字节高位在前,按4321顺序排列”,下图是厂家技术给的图片
就像我13楼回答的一样,无非就那几种顺序倒来倒去。总有一种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测试的结果。在触摸屏的通讯参数里要选择MODBUS RTU   RTU over TCP  和200SMART通讯时要选择MODBUS RTU(zero-based Addressing)
在触摸屏的通讯参数选项里“3X”和“4X”里面有数据转换方式“AB-BA和ABCD-CDBA”,通过这种设置以后,触摸屏也是不能正确显示数据,只能显示“0.00”,虽然都可以实现高低位顺序调换,“5X”就可以正确显示
还有2个疑问:1、这是时间数据是6字节的BCD数据,触摸屏数据显示只有一个“32bit BCD”,数据怎么设置才能正确显示
            2、我的控制系统想用触摸屏做主站,200SMART和流量计做子站,通过modbusr-rtu读取瞬时流量数据到触摸屏,然后将数据写给PLC,在PLC里根据这个数据做相应的输出动作,整个过程要在5秒内完成。modbus的通讯速度能不能跟得上?

楼主:
再次感谢“guanyumou 版主”的详细的指导,也谢谢gkong论坛这个论坛。
在触摸屏通过modbus-rtu读取流量仪表成功后,使用S7-200Smart做主站,读取流量计数据也成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测试的结果。在触摸屏的通讯参数里要选择MODBUS RTU   RTU over TCP  和200SMART通讯时要选择MODBUS RTU(zero-based Addressing)
在触摸屏的通讯参数选项里“3X”和“4X”里面有数据转换方式“AB-BA和ABCD-CDBA”,通过这种设置以后,触摸屏也是不能正确显示数据,只能显示“0.00”,虽然都可以实现高低位顺序调换,“5X”就可以正确显示
还有2个疑问:1、这是时间数据是6字节的BCD数据,触摸屏数据显示只有一个“32bit BCD”,数据怎么设置才能正确显示
            2、我的控制系统想用触摸屏做主站,200SMART和流量计做子站,通过modbusr-rtu读取瞬时流量数据到触摸屏,然后将数据写给PLC,在PLC里根据这个数据做相应的输出动作,整个过程要在5秒内完成。modbus的通讯速度能不能跟得上?
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要用5x类型的寄存器才可以成功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你可以试试嘛,编写个程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