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指令

楼主(2019-10-13):
求教各位大师S7200 SMART 中的 FOR NEXT 指令与C语言中的 FOR循环指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PLC中对于最大循环周期有限制,因此PLC中的循环指令中的循环变量限制在整形,也就是占用2个字节,而C语言中的for的循环变量值并不会受到PC的扫描周期的影响,而且INT类型的循环值占用4个字节。
2、在PLC中,循环变量值必须为确定的数值,而不存在隐式转换,在C语言中,允许隐式转换,例如:for(i='A';i<='Z';i++)是合法的,字符会隐式转换为ASC码值,但是在PLC中不允许。
3、受到PLC循环周期影响,for中的循环内容执行时间大于看门狗时间,将引发看门狗错误,在C语言中,即使出现死循环,也不会引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