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3):
IC-10MR读卡器与三菱FX5U MODBUS RTU通讯有哪位做过
FX5U做主站   IC读卡器做从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10MR读卡器与三菱FX5U MODBUS RTU通讯有哪位做过
FX5U做主站   IC读卡器做从站

FX5U自带485通信口,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使用ADPRW指令即可实现
IC读卡器你确认支持Modbus RTU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