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w的攻丝机,

楼主(2019-10-13):
750w的攻丝机的电机,因为比较平凡转换正反电路用什么电路比较好,三相电压380v,问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有钱用变频,带刹车电阻比较好

楼主:
因为攻丝机只要70多转,用变频器转速,但是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B:
变频器能降速,但不是减速机,降一半速度,电机功率也只能输出一半,同理变频器的容量也降低一半。如果你非要使用变频降速,那电机与变频器的容量都必须增大。

网友B:
按你上次说的90RPM,相当于速度降低为1/15,如果你非要用变频,不用减速器,那么你必须将电机增大到15倍,同样变频的容量也相应增大15倍。
如此说来,还不如加减速器。

网友C:
最经济的做法用两级皮带轮减速,接触器正反转。

网友D:
电机输出轴加一个行星齿轮减速机,而不是用变频器强制降频降速。我们单位有三套攻丝机,用的小功率伺服,输出带行星齿轮减速机,很好用。减速机输出轴还有扭距离合器,超过限额自动脱扣保护丝锥不断。

楼主:
您好,我的是减速电机,能不能用固态接触器,或者用变频器电路

网友B:
既然你用的是减速机,那你就不应该解释为70RPM,而是应该描述为输出多少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是减速电机,能不能用固态接触器,或者用变频器电路
固态继电器,可以平凡吸合,但是楼主如果要加固态继电器,最好加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器

网友F:
为什么功丝机非要电机正反转,完全可以用机械正反转电机始终正转就可以了。

网友G:
攻丝机建议用伺服!改的比较多!

网友H:
要省钱的话,你可以考虑用摆线针减速机和电机一体的,但是变频器要用张力控制型,这样力矩就可以调

网友C:
看看这个,800W伺服

网友I:
几十年前我将单位13mm台钻,用两只时间继电器。和一只脚踏开关。做了正反转延时转换用于攻丝很实用。受到领导和师傅们的强烈批判。说没有那么干的。说几天就会把电机烧了,都他妈用了几十年了我看电机也没烧现在还在使用。后来陆续改动不下十几台。都正常使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几十年前我将单位13mm台钻,用两只时间继电器。和一只脚踏开关。做了正反转延时转换用于攻丝很实用。受到领导和师傅们的强烈批判。说没有那么干的。说几天就会把电机烧了,都他妈用了几十年了我看电机也没烧现在还在使用。后来陆续改动不下十几台。都正常使用。
用台钻做攻丝机,就配一个脚踏开关加两只接触器,电源开关合上后台钻正转,踩下脚踏开关反转,松开又正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几十年前我将单位13mm台钻,用两只时间继电器。和一只脚踏开关。做了正反转延时转换用于攻丝很实用。受到领导和师傅们的强烈批判。说没有那么干的。说几天就会把电机烧了,都他妈用了几十年了我看电机也没烧现在还在使用。后来陆续改动不下十几台。都正常使用。
用台钻做攻丝机,就配一个脚踏开关加两只接触器,电源开关合上后台钻正转,踩下脚踏开关反转,松开又正转。
时间继电器是必须用的,否则一个丝也攻不了。别忘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曾在一个机械厂工作过,他们有十多台台钻就是这样改的,正转压下操作杆攻丝,然后脚踩开关反转退出,脚松开开关变为保持正转,攻丝结束。下一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曾在一个机械厂工作过,他们有十多台台钻就是这样改的,正转压下操作杆攻丝,然后脚踩开关反转退出,脚松开开关变为保持正转,攻丝结束。下一件……
电机都有一个惯性。突然反转一个是对电机不好。另外丝锥很容易断。

网友K:
如果楼主已经有了减速电机,直接控制正反转及逻辑控制即可。按照楼上各位讲的,用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均可。

网友I:
这样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