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3):
使用三菱FX5U PLC做顺控程序时,使用步进指令(STL),因涉及很多分支,当紧急停止后,想让程序继续运行, 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还有就是做报警程序时,程序量大,一步一步做判断比较费劲,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每一步保存S寄存器!恢复调用!有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532544030@qq.com

网友B(2019-12-27):
请问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

网友C:
回复 网友B:
SFC这么好用都不用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求提供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