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4):
57系列byg76电机,2.2nm,用24V电压,驱动器的输出是4A,空载电流多少,转动是电流应是多少,现在转动的电流是0.7A,给是太小了。

网友A:
电机铭牌上有写额定电流的,然后驱动上照这个电流调就可以了。至于锁轴电流看情况,有些驱动器还没得单独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