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4):
各位师傅!测变频器驱动GE的波形,有毛刺需要怎么调节呢?

网友A:
调节示波器?

网友B:
带电机了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带电机了?还敢测量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实际测试比任何模拟都有效。

网友D:
这是正常的,更大毛刺都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