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4):
本人用的用的是一个4-20mA输出的压力变送器,变频器用的是三菱E740,请问下我具体参数怎么设置,第一次用PID控制,压力在0.8Mpa

网友A:
看看224-230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那个PID目标值怎么去计算的

网友A:
4-20mA输出的压力变送器最大量程是多少?

如果是1.6Mpa,那么P133就设为50
如果是1.0Mpa,那么P133就设为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2020-11-10):
回复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和三菱PLC走485通讯后,还能做PID控制吗?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在PLC修改P133的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频器和三菱PLC走485通讯后,还能做PID控制吗?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在PLC修改P133的值?

如果你的PLC支持MODBUS的话,P133对应的MODBUS地址就是41133(41000+133),更改这个地址里面的数据就可以了。如果PLC是FX3U的话可以用三菱的专用指令,手册里面都有讲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好,楼上的资料下载不了,可以发一份资料到我邮箱吗?谢谢。5325440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