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4):
公司接了小日本的项目,提出了一些验收标准,小日本很严格的,请大家分析图片里的这几条
1. 控制柜设置漏电电流限位
  这一条是否代表控制柜的总电源总空开或塑壳断路器应加装漏电保护? 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比如30ma值是否可调? 最好能可调而非定值。
2.设备具有可锁定的电气连接
啥意思???

3.PLC电源需要要有滤波器
  用PLC厂家配套的电源带滤波器功能吗? 还非要单独给PLC电源搞一路电,并加装滤波器?
4. 所有控制柜,电源柜配置线路图并塑封
   塑封是啥意思?????
5.所有输出模块需要有独立对应一个带灯熔断器
  啥意思?是输出模块线路加熔断器?还是输出模块的供电电源加熔断器?
6.电机漏电保护?过载保护
 是否意味着我用普通的马达断路器不行了? 还必须配套漏电断路器?

网友A:
2.设备具有可锁定的电气连接
啥意思???
打开防护罩什么的,电机不能运转

3.PLC电源需要要有滤波器
 用PLC厂家配套的电源带滤波器功能吗? 还非要单独给PLC电源搞一路电,并加装滤波
有那种小小的电源滤波器卖的,电源进线加装一个。

4. 所有控制柜,电源柜配置线路图并塑封
  塑封是啥意思?????
应该是指图纸需要过胶。

6.电机漏电保护?过载保护
是否意味着我用普通的马达断路器不行了? 还必须配套漏电断路器?
需要两个东西了,一个漏电断路器,再有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B:
这都是啥时候的验收标准啊!谁家的PLC现在还要滤波器啊。反正本胖不用。

网友C:
我觉得plc电源没有必要加滤波器吧,伺服驱动器加滤波器我还觉有必要!

网友D:
1. 控制柜设置漏电电流限位
 这一条是否代表控制柜的总电源总空开或塑壳断路器应加装漏电保护? 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比如30ma值是否可调? 最好能可调而非定值。
  这个是针对整个控制柜的漏电保护而言,这个漏电电流值计算好有相近的常用型漏保可以不用可调整的,没有相近值的那么就是得配可调保护。

2.设备具有可锁定的电气连接
 啥意思???
   我的理解是安全电气互锁

3.PLC电源需要要有滤波器
 用PLC厂家配套的电源带滤波器功能吗? 还非要单独给PLC电源搞一路电,并加装滤波器?
   有些日企是有这个规定,供PLC电源需要进行滤波处理(增加滤波器吧)

4. 所有控制柜,电源柜配置线路图并塑封
  塑封是啥意思?????
    就是图纸类似照片过过胶(我们称之为塑封--塑料薄膜热裱)

5.所有输出模块需要有独立对应一个带灯熔断器
 啥意思?是输出模块线路加熔断器?还是输出模块的供电电源加熔断器?
   输出配熔断器且增加一个状态指示灯(便于确认)

6.电机漏电保护?过载保护
是否意味着我用普通的马达断路器不行了? 还必须配套漏电断路器?
  这个需要增加一个马达保护器(该保护器有漏电过载缺相不平衡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