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4):
如图,扫描时间正常吗?和系统扫描时间有关吗?扫描周期长了有什么后果?

用0.1秒定时器会出问题?这样的程序得多大的程序?循环太多吗?管脚太大吗?

看不懂,蒙圈了、

网友A:
这个扫描时间应该不会影响0.1s的定时器。其实,定时器是不会被影响的,但有可能会影响到使用定时器的那段程序。按照老的观点,程序有两个“复杂性”,时间复杂性、容量复杂性(程序大小),扫描时间长的程序不一定都是很大的,如果专门为了增大扫描时间,可以编写一个不大的程序,比如循环什么结构的程序。

楼主:
用1秒脉冲没问题,100毫秒就出现定时器不对,怎么不对,正常的时间已经到了,但CPU内部程序时间还未到。

和工作内存有关?

有人分享,扫描时间长了,快速的分布式io检测都检测不到。

网友A: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很高,建议使用中断(定时中断),这样的实时性就没问题了。但千万注意中断子程序的执行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出现不可预测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