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4):
1.伺服电机端部凸台与底座孔之间需要配合吗? 电机凸台的直径为73.025,
固定底座孔径取多少合适? 是大一点73.5? 74?  75?,还是73.025 加公差?
2.伺服轴的直径是12.7,键槽为3.175,怎么这么不按标准呢?
给它配一个轴套,内孔也要去12.7,键槽也要案3.175来吗? 实际上标准的
轴直径要么12,要么14. 键槽3,4,5,这个3.175的键槽怎么买键?
3.电机安装孔直径5.66,那么安装底座上面是不是应该打M5的孔安装固定电机

网友A:
1.伺服电机端部凸台与底座孔之间需要配合吗? 电机凸台的直径为73.025,
固定底座孔径取多少合适? 是大一点73.5? 74?  75?,还是73.025 加公差?
按正公差

2.伺服轴的直径是12.7,键槽为3.175,怎么这么不按标准呢?
给它配一个轴套,内孔也要去12.7,键槽也要案3.175来吗? 实际上标准的
轴直径要么12,要么14. 键槽3,4,5,这个3.175的键槽怎么买键?
这些是英制尺寸 3.175=25.4/8,12.7=25.4/2

3.电机安装孔直径5.66,那么安装底座上面是不是应该打M5的孔安装固定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