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如何控制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两台变频器频率不一样,求如何接线如何设置参数,谢谢!

网友A:
主变频器的输出模拟量给从变频器的输入模拟量。

网友B:
可以调一下增益偏置

网友C:
AD和DA转换

网友D:
用的型号先报上来;

网友E:
简单就主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电位器-从变频器模拟量输入

网友F:
主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0-10V对应0-100%;连接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同样0-10V对应0-100%。

在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参数里,找到输入的规格化参数和规格化的方法,进行传动比的设置,以保证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按照传动比来进行的控制。

网友G:
直接变频器的输出接另一台输入,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H(2021-07-19):
能不能搞通讯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