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大家好,恒压供水中,变频器起动过程中到40HZ时报过压,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加减速时间太短了

网友B:
重新设置PID参数,主要是P值与I值,P值可设置的太小。

网友C:
看看40Hz时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高呢?

网友D:
可以考虑恢复出厂设置后用面板运行到50看状况是否会在40时候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