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请问论坛的大咖们:通用型变频器已经具备多段调速,而且一般速度控制也就3-4个档,那为什么还要用模拟量控制?

PS:也就是说这两者的最实质的区别是什么?
多谢大咖们赐我解开疑惑的秘籍。。。。

网友A:
多段速是要通过不同的输入端去组合切换,并且频率的设定要去变频器里面设置。如果是模拟量,一个电位器随便扭。
家里用的吊扇以前的调速都是转换开关选择的,现在都是电位器的无级调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段速是要通过不同的输入端去组合切换,并且频率的设定要去变频器里面设置。如果是模拟量,一个电位器随便扭。
家里用的吊扇以前的调速都是转换开关选择的,现在都是电位器的无级调速。
解释的到位,就像汽车的自动挡6档和CVT无极变速一样,存在即有理

网友C:
你已经有粳米吃了,为啥还要白面,五常,江米........
不同之处,吃的可以混合,变频器不可以

网友D:
多段速意味着你要占用PLC更多的输出端口,有的PLC自带一路模拟量输入输出,就可以直接输出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了啊,所以说存在即合理

网友E:
在某些应用场合,既需要模拟两调速,同时也需要多段速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控制巷道机行走的变频器呢

网友F:
CVT换挡你没感觉,差点的AT或者手动挡换挡肯定多少有顿挫感。。但是不代表所有车都要CVT,也不代表手动挡可以淘汰了。。

网友G:
多段,就算是有16段,也仅仅是能设16个点位数值;模拟量是连续的,在额定范围内想设多少都可以;

网友H:
模拟量就像无极变速啊。要不你的档位不够用啊。当然有的场合用多段速简单,实用。

网友I:
对,多段速控制有级的控制;模拟量控制是无级的控制。

网友J(2019-12-03):
按PLC编程的思路来说,自动化控制还是处理模拟量方便(一路模拟量电机速度随便改,编程处理各种程序对接很方便),多段速虽然简单,但是占用输出点多,是缺点

网友K:
主要考虑是工艺需要 比如快慢速,用多段速就比较方便,而用模拟量调速就感觉反应慢了,对要求快速反应的定速要求的设备,比如从一种速度状态到下一种速度状态,而模拟量就不适应了。又比如简易PLC调速 用模拟量也不合适。各有存在的道理,满足不同的工艺需要。比如离心机的速度控制一般用多段速,当然也可以用通信设置,再比如空压机改造 也比较适合多段速控制 机床 龙门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