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这是看西门子程序的难点之一, 就是有些上了锁的模块, 估计是系统模块, 问题是找不到资料,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楼主:
还有全局数据块的调用错综复杂, 还不知道怎么看, 能不能像M点查看调用关系?

网友A:
交叉引用有调用关系.
系统自己模块是有说明的.你截图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引用有调用关系.
系统自己模块是有说明的.你截图大一点.

上图是FC95,FC100, FC102,,哪里能找到说明?

这里面个个都试了没有看到全局数据块的每个数据的调用情况

楼主:
这个#STAT51 用到了哪些地方,怎么找? 后面还有68个程序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引用有调用关系.
系统自己模块是有说明的.你截图大一点.

上图是FC95,FC100, FC102,,哪里能找到说明?

这里面个个都试了没有看到全局数据块的每个数据的调用情况
数据块的每个数据看不到,能看到db.
程序结构就是你说的调用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STAT51 用到了哪些地方,怎么找? 后面还有68个程序段
这个stat51是块内局部变量吧,搜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STAT51 用到了哪些地方,怎么找? 后面还有68个程序段
这个stat51是块内局部变量吧,搜索就行.
没看到有搜索功能,怎么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STAT51 用到了哪些地方,怎么找? 后面还有68个程序段
这个stat51是块内局部变量吧,搜索就行.
没看到有搜索功能,怎么搜?
菜单-编辑-查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引用有调用关系.
系统自己模块是有说明的.你截图大一点.

上图是FC95,FC100, FC102,,哪里能找到说明?

这里面个个都试了没有看到全局数据块的每个数据的调用情况
FC是可以定义的,所以也可能是系统带有的功能,各个库同一fc号,作用可能不一样.如果不是你自己编的,你可以查看详细信息,如果你要选择系统的fc95,可以在系统树打开库里,选择.会有好几个fc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引用有调用关系.
系统自己模块是有说明的.你截图大一点.

上图是FC95,FC100, FC102,,哪里能找到说明?

这里面个个都试了没有看到全局数据块的每个数据的调用情况
数据块的每个数据看不到,能看到db.
程序结构就是你说的调用情况.

全局数据块不是背景数据块, 用的地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引用有调用关系.
系统自己模块是有说明的.你截图大一点.

上图是FC95,FC100, FC102,,哪里能找到说明?

这里面个个都试了没有看到全局数据块的每个数据的调用情况
FC是可以定义的,所以也可能是系统带有的功能,各个库同一fc号,作用可能不一样.如果不是你自己编的,你可以查看详细信息,如果你要选择系统的fc95,可以在系统树打开库里,选择.会有好几个fc95.

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STAT51 用到了哪些地方,怎么找? 后面还有68个程序段
这个stat51是块内局部变量吧,搜索就行.
没看到有搜索功能,怎么搜?
菜单-编辑-查找.

这个对了,原来要手动输入查找内容, 不像三菱点击右键就有查找,或者交叉参考,这个下面的信息显示都是空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网友B:
你这是上传的程序,没有注释,看起来就是天书,要是带注释的程序,就很容易知道这个点是用来控制什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上传的程序,没有注释,看起来就是天书,要是带注释的程序,就很容易知道这个点是用来控制什么的了!

编程的也不一定会注释很详细给你看, 外部IO分配我还是知道, 设备工艺原理我也清楚, 这个是最简单的设备, 但是还是很困难

楼主:
有关CPU可用的系统函数和系统函数块的信息,请参考CPU手册,,,           这个CPU手册网上搜了没有找到, 西门子的东西真不好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关CPU可用的系统函数和系统函数块的信息,请参考CPU手册,,,           这个CPU手册网上搜了没有找到, 西门子的东西真不好学。

这本手册名字如下,如果你安装了Step7软件,该手册已经默认安装在软件安装目录下:

标准库的FC,FB使用手册也一并安装,但是标准库没有中文版本。

其他的附加库,例如通讯库的FB,FC的文档随通讯库安装软件附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关CPU可用的系统函数和系统函数块的信息,请参考CPU手册,,,           这个CPU手册网上搜了没有找到, 西门子的东西真不好学。

这本手册名字如下,如果你安装了Step7软件,该手册已经默认安装在软件安装目录下:

标准库的FC,FB使用手册也一并安装,但是标准库没有中文版本。

其他的附加库,例如通讯库的FB,FC的文档随通讯库安装软件附带。

谢谢大师,在安装目录下确实找到了一些手册,部分中文的复制出来了,但是没有找到你的这个, 在网上搜到并且下载了, 都是不错的资料, 以后慢慢看,  只是你这个手册里也没有FC95的 介绍, 不知道是不是编程自己编的程序然后上了锁? 点击打开提示块保护, 也没有要求输入密码什么的,打开之后看不到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关CPU可用的系统函数和系统函数块的信息,请参考CPU手册,,,           这个CPU手册网上搜了没有找到, 西门子的东西真不好学。

这本手册名字如下,如果你安装了Step7软件,该手册已经默认安装在软件安装目录下:

标准库的FC,FB使用手册也一并安装,但是标准库没有中文版本。

其他的附加库,例如通讯库的FB,FC的文档随通讯库安装软件附带。

谢谢大师,在安装目录下确实找到了一些手册,部分中文的复制出来了,但是没有找到你的这个, 在网上搜到并且下载了, 都是不错的资料, 以后慢慢看,  只是你这个手册里也没有FC95的 介绍, 不知道是不是编程自己编的程序然后上了锁? 点击打开提示块保护, 也没有要求输入密码什么的,打开之后看不到程序。

1、前面我已经说过,如果你安装了Step7软件,那么在Step7——S7Manual目录下S7SFC_B.PDF就是系统功能手册,它的语言取决于你安装的软件语言。

2、系统提供的标准功能手册在同一个目录下的S7STDL2B.PDF就是标准功能手册,而在标准库中,FC95是HEX转ASC功能。

3、并非只有西门子能使用FC95,普通用户一样可以建立编号为95的功能块,因此,你需要确认你的FC来自于西门子,查看属性就可以得到答案。

4、你可以使用Unlock工具来开启非隐私保护的块,但是这种方式打开的功能块是没有注释的STL语言,以我个人认为,你目前的水平是达不到看懂的地步的,隐私保护(从5.5开始安装隐私工具,块的锁头为红色)的功能块你是无法开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找到了是英文版, 不需要看懂内部原理,只想知道什么功能, 就像集成IC, 不需要知道内部线路原理,只需要知道引脚功能。

楼主:
现在在网上下载一点资料好不容易, 都是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