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阀有了解的吗

楼主(2019-10-15):
型号好像是CPV-H2482B
百度也找不到相关说明书
有6条线的

网友A:
6条线分别是3个线圈的电源线吧!
么见过这种阀

网友B:
像是燃气热水器的阀。

网友C:
看成一个多段组合阀就好了,既然有实物,分析一下气路就知道具体用途了

楼主:
实验了一下。两个24v的
一个模拟量0-10v控制。差不多是这样

网友D:
一看燃气阀  画个管路图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2019-11-23):
比例阀
用plc模拟量输出到比例放大版,控制的阀。

网友E:
分别是主阀,电磁阀,低气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