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求助:西门子s7-1200如何通以太网口读写三菱FX3U的内容呢?

例如,一台西门子s7-1200需要读取一台已知ip地址的三菱FX3U内D1000~D1001寄存器的值,然后将计算后数值写入到D1002~D1003中。西门子plc程序大致该如何编写呢?

网友A:
可能需要以太网开放式编程了,相当于串口通信自定义协议编程!
我其实有个可能不错的办法:
1200做Modbus TCP客户端
FX3U扩展一个485BD模块后,接一个类似北辰的转换模块做Modbus TCP服务器
这样就能很轻松的实现通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fx3u-16m那边扩展一个fx3u-ENET-ADP模块可以么?看网上说fx3u-ENET-ADP这个模块只支持mc通信协议,这样的话能实现与西门子s7-1200通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16m那边扩展一个fx3u-ENET-ADP模块可以么?看网上说fx3u-ENET-ADP这个模块只支持mc通信协议,这样的话能实现与西门子s7-1200通信么?
不清楚1200这边是否支持这个协议,前面我说的方法你可以试试

网友B(2020-01-02):
2种方式:
1、Modbus RTU协议,走232或者485;三菱和西门子都增加模块
2、Modbus TCP,1200使用内置以太网口,三菱增加支持modbus TCP的以太网模块。
总结:以太网稳定性更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应该是最实际的了,加一个三菱模块再加个网关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知道三菱的MC,S7-1200的协议(Modbus-TCp,s7)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