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10-15):
如图开关电源电流反馈到震荡的红圈的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反馈电容

网友B:
如果是电阻基本是斜坡补偿用的。电容就不清楚了

网友C: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抗干扰,消除非正常过流保护。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是DR130和DC101组成RC滤波,消除开关管开通时的尖峰

网友D:
DC99的作用。查了部分资料,不够贴切。
楼上几位的答复,也似未搔到痒处。
等待中。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A:
当过电流发生时,起缓冲作用?

楼主:
我貌似找到了答案,@xq09181老师您看看是这个意思吗?斜坡补偿,可以从震荡电路产生,加到电压反馈或电流反馈端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斜坡补偿。但是一般都是电阻反馈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