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小白求助,2个两线式磁性开关做上下限位,欧姆龙14脚的继电器2个,电磁阀,电压都是220v的,气缸

如何接线能实现气缸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A:
是不停的在两个限位之间循环往复运动?

网友B:
你买个双头电磁阀,两个接近开关和两个继电器可以控制了,当然你需要加启保停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非常感谢您。
我是半路出家,还是不太懂,您这个图中的符号看不明白哈,
SQ是指磁性开关吗?那继电器是哪个?控制气缸的电磁阀是哪个?我主要不懂磁性开关的两根线和继电器(因为目前的继电器有14个脚,4常开,4常闭,2电源)以及电磁阀的接线不懂,
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解答,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
看来是革命才刚刚开始,努力吧,很多东西要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鬼斧神工之作,2019论坛应该颁奖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又遇到问题了,这个开始时候需要手动用磁铁感应一下气缸才会往复运行。
现在我们的客户是要运行3分钟,然后停止5分钟,总共运行7天,我加了个时间继电器,可是停止5分钟后重新供电后,有木有办法让它自动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又遇到问题了,这个开始时候需要手动用磁铁感应一下气缸才会往复运行。
现在我们的客户是要运行3分钟,然后停止5分钟,总共运行7天,我加了个时间继电器,可是停止5分钟后重新供电后,有木有办法让它自动运行?

正常来说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气缸是缩在最里面的,也就是往下的方向,那么只要通电,下端感应开关是通的,这时电磁阀得电,气缸伸出往上走。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没电的时候气缸是不是缩在最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没电的时候气缸是在下限那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没电的时候气缸是在下限那不动

那通电时磁感应开关有没有亮灯?电磁阀有没有通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电后,中间继电器不亮,电磁阀没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会,发现了问题所在。
因为我的下限位不是在气缸的最底部,所以断电后它会收缩到最底,而重新通电后,下限开关感应不到磁环了

网友F:
是一直往返运动吗?直到按下停止为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会,发现了问题所在。
因为我的下限位不是在气缸的最底部,所以断电后它会收缩到最底,而重新通电后,下限开关感应不到磁环了

知道问题所在就可以了,加多个感应,或者弄个机械的限位,没电时最多也只能退到这个下限位置

网友G:
图上说的很好啊

网友H:
需要气缸做往复运动的话,完全可以不用电控方式,有专门的控制气阀直接安装好气管就可以,不用考虑防爆要求,度娘有案例提供

网友I:
将A-B气管换个位置,解决开机启动问题

“要运行3分钟,然后停止5分钟,总共运行7天” 起码要2~3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