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空白加密狗

楼主(2019-10-15):
想了解将一个空白加密狗插在电脑上,是会像U盘那样出现个盘符吗?还是没什么反应?

网友A:
没有盘符,提示安装驱动,装好后如下图

网友B:
如果你是用USB端口做加密狗的,你插个空白的和没安装加密狗一样,开机后数据估计就只是显示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