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1.当报表数据记录过多的时候需要下拉查看更新的数据这时候表头定义的名称就看不到了很不方便
2.当报表数据记录过多的时候需要打印,第一页是正常的第二页以后打印的都是没有表头定义的名称栏
请哪位大佬帮忙指点下!

网友A:
没仔细看能不能固定表头.
但至少可以这样做到:不用下拉滚条,采用按钮翻页,按页查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页的话打印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