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今天有一水泵电机调式,但不管怎么换相,电机总是反转,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三相电机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单相电机,看看启动电容吧。

网友B:
有没有用变频器,如果用了要改出线才行的。

网友C:
如果直接接市电,通过换线是可以换向的。如果你过了变频器,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有一水泵电机调式,但不管怎么换相,电机总是反转,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如何解决?

如果你的电机是三相电机的话,那你的电机缺相了。

检查一下到底是电机内部缺相还是外部线路缺相。

网友E:
还有一种极端的现象是水倒灌造成的假象

网友F:
见鬼了,三相电机调线不改变方向。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G: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几个事情,1,水泵是单相还是三相?2水泵是变频拖动还是其他启动柜?3,如果不是变频,三相水泵是星角起动还是自耦降压起动?4,调相是如何调的?

网友H:
凡是违反常理的问题,一定有没发现的环节,所以才会很奇怪。

网友I:
可以提供些更详细的信息,方便分析!

网友J:
估计用了变频器了。直接换电机上相位试试

网友K:
多多检查一下

网友L:
遇到过小功率的电机空载缺相,调几次都不会变相!上次客户那里调试,7、8个电气人搞不定!秒杀!

网友M:
缺相的可能性大!

网友N:
如果有变频器那么就在变频器出线去换相
如果是单相电机那么检查电容
有联轴器的也要检查一下联轴器(有人遇到过的)
缺相运行时噪音和温度很明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