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Works2老是报出错

楼主(2019-10-16):
各位大神,在使用三菱works2编程时,明明程序是正确的,但是在离线仿真时,老是要报出错信息,什么原因啊,如图,一个只有两条指令的简单程序,在点击“调试,模拟开始”后,仿真界面中“ERR”红灯闪烁

楼主:
但是在点击“plc写入”界面中的“关闭”后,报警就消失了

网友A:
看看具体的报错内容是什么

楼主:
请问哪里有显示具体的报错内容

网友B:
1、仿真时,程序写入完成后,先将写入的画面关了,此时ERR会消失。
2、实际通讯调试时,PLC ERR,使用PLC诊断。

仿真就是这种状态,没有问题,请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