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在gx-works2中导出指令表,但是原程序是在使用标签的情况下,所以无法导出,各位大神有其他办法吗?
谢谢谢谢!!

楼主:
右击标签没有 “写入CSV文件”

网友A:
标签是怎样建立的,再反演回去
他山之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不到

网友A:
上面二图看懂啦?(输出Y1,Y2是为了避开线圈重复)
所以找出标签的真实地址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我们说得不是一个地方的

网友A:
换个地方就不认识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找到“语句表”

支持导出“语句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