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原理都是电机轴通过键传动,带动中间的红色轴套旋转,进而带动黄色的旋转台旋转;
下底座主要用于安装电机,上底座用于安装轴承支撑轴套旋转
图一的结构上轴承为6005,下轴承为6905, 图二都为6905;
1.图一的上底座和下轴承安装处,搞个阶梯,几个意思?
2.图一 轴套的槽为退刀槽吗? 不画行吗?
3图一的螺纹孔有必要打穿吗?
4.图一 轴套内孔的尾端要画退刀槽吗?
5.图二  上底座安装轴承的转角处是90度,能否加工出来? 如果实际加工出来不是90度,
会影响安装轴承的
6.请点评图一和图二结构

网友A:
1.搞阶梯是为了不碰到轴承内圈。
2.这是退刀槽,如果上磨床加工的话,这部分加工不到,也要这样处理。
3,打穿也许是为了拆卸,螺丝顶下去就把轴承一起顶上来了。
4,那个位置不用画退刀槽,用不到没必要。
5,轴承处90度能加工出来,还有轴承都是有倒角的。
6,应该图二合理一点,轴承都是上轴承受力,图二轴承内圈外圈都固定了,图一轴承磨损,轴下降以后下轴承位置会径向串动。
没设计过类似的设备,旋转台不知道重量大吗?感觉轴承选择不是很正确。深沟球轴承径向受力能力不是很好。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搞了有段时间了。
我也不懂机械。
建议你找台类似的机器借鉴一下。
这样事半功倍。

网友B:
好像,轴向承载是由下面的卡圈,是不是 ?

网友C:
细细的去看一下轴承的结构,你会发现所有的轴承都有一个很大的R角,所以正常情况下是不用加工退刀槽的。

网友D:
都使用轴键,想必负载不轻,应该加个止推轴承

网友B: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这个轴怎么能转动起来呢?
没有齿轮,也没有链轮什么的 ?

网友B:
楼主,你那里缺人吗?
要不要我给你打打下手,帮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