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 F5 上电条件求助

楼主(2019-10-16):
一台KEB F5 55KW变频器,本来故障是报过流,拆回来检查W相模块没有短路但不能触发,更换模块,检查驱动板上驱动部分的12个10UF电容,有8个容量下降了一半多并且内阻增大,更换12个22UF50V直插电容,按照线路走向,在图3端子上加维修台母线电压发现电源未工作,怀疑单板上电改变了状态,把机内所有板子包括刹车电阻之类都拆到维修台上连接,还是不能上电,把所有板子上机,除了大电容组用两个小电容代替之外,上交流电,居然还是不通电,测量母线排上直流已经建立了的,测量电源芯片UCC3804的供电7脚没有电压。
查询资料,好像说到KEB如果代换的元件参数差异,改变了电源负载会造成电源不工作的特殊情况,代换的22UF电容,已经改回10UF容量了,请教下各位大师,这个KEB电源板通电要满足一些什么条件才能上电呢,谢谢。

网友A(2019-11-17):
这种变频器比较难修。

网友B:
我单位拆下8个f4的想找中文说明书设置一下参数也很能找,还要用电脑软件链接变频器设置参数,不习惯用……

网友C(2021-03-27):
需要新的或者配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