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三菱FX3U-32M PLC通过232串口通信如何和串口调试助手连接,本人想通过232串口,实现PLC和串口调试助手实现通讯,哪位大师能给编程指导下吗?,xiexi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32M PLC通过232串口通信如何和串口调试助手连接,本人想通过232串口,实现PLC和串口调试助手实现通讯,哪位大师能给编程指导下吗?,xiexie
打算走什么通信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还是无协议?

网友B:
三菱有FX的专用通讯手册,里面无协议或是计算机通讯协议的指令格式都有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程序串口调试助手能够收到PLC发的命令了,
请教您下,按照这个程序,串口调试助手在怎么发命令给PLC呢,怎么编梯形图,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串口调试助手能够收到PLC发的命令了,
请教您下,按照这个程序,串口调试助手在怎么发命令给PLC呢,怎么编梯形图,谢谢

在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区写入要发送的内容,梯形图里加一行接收复位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