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MODSCAN与M200或M221以太网端口进行Modbus TCP通讯时,单元ID必须填255才能通讯成功

当M200或M221中没有配置Modbus TCP 从站设备时,单元ID默认是255,全部常规的 Modbus 字 %MWx可以被访问。

当M200或M221中配置了Modbus TCP 从站设备时,发送到其单元 ID(Modbus 地址)的 Modbus 命令便会访问控制器的网络对象(%IWM 和 %QWM),而不是当单元 ID 为 255 时被访问的常规 Modbus 字。这将有利于 Modbus 主站 I/O 扫描器应用程序进行读/写操作。如果在主站中选择的单元 ID 不是在 M100/M200 从站中配置的单元 ID(或者相反),数据读取或写入常规 Modbus 字 %MWx,而不是网络对象 %IWMx 和%QWMx。无 Modbus 错误返回。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SCAN与M200或M221以太网端口进行Modbus TCP通讯时,单元ID必须填255才能通讯成功

当M200或M221中没有配置Modbus TCP 从站设备时,单元ID默认是255,全部常规的 Modbus 字 %MWx可以被访问。

当M200或M221中配置了Modbus TCP 从站设备时,发送到其单元 ID(Modbus 地址)的 Modbus 命令便会访问控制器的网络对象(%IWM 和 %QWM),而不是当单元 ID 为 255 时被访问的常规 Modbus 字。这将有利于 Modbus 主站 I/O 扫描器应用程序进行读/写操作。如果在主站中选择的单元 ID 不是在 M100/M200 从站中配置的单元 ID(或者相反),数据读取或写入常规 Modbus 字 %MWx,而不是网络对象 %IWMx 和%QWMx。无 Modbus 错误返回。

M200和M221做Modbus TCP Server时支持哪些功能码?

楼主:
等我查查资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