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针对TM221,SL1端口使用RS485通讯时,通讯距离最长为15米,使用RS232时,最长通讯距离为3米。 SL2端口使用RS485协议,通讯距离最长为15米。

针对TM100和TM200,SL端口使用RS485通讯协议,最长通讯距离为15米。

485超过15米咋办? 估计要加中继器了,貌似有相应的订货号,不知道标准产品可以不?

网友A:
怀疑中.
232,15米没问题吧.
485,15米?那做成485有什么意义?485应该可以1.2k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疑中.
232,15米没问题吧.
485,15米?那做成485有什么意义?485应该可以1.2km.
就是!485才15米不知道有啥意义,232的在9600bps下15米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疑中.
232,15米没问题吧.
485,15米?那做成485有什么意义?485应该可以1.2km.
就是!485才15米不知道有啥意义,232的在9600bps下15米都没问题

理论上是1200米,实际也能大于15米的通讯,之所以手册上标明15米,是因为在15米的通讯距离内,施耐德能保证115.2K这个最大通讯速率,并不是只能15米的通讯距离。

楼主:
他这个485口是5v供电的,距离有限,要接一个分支器,才能达到1200米,看来就是为机器控制设计的,不考虑远距离通讯。不知道那分支器多少钱,应该很少人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疑中.
232,15米没问题吧.
485,15米?那做成485有什么意义?485应该可以1.2km.
就是!485才15米不知道有啥意义,232的在9600bps下15米都没问题

理论上是1200米,实际也能大于15米的通讯,之所以手册上标明15米,是因为在15米的通讯距离内,施耐德能保证115.2K这个最大通讯速率,并不是只能15米的通讯距离。

您说的这个道理我懂

网友D:
距离远了加中继;

网友E:
485这个距离太近了,只能加中继了。

网友F(2019-12-23):
我们有多个项目M221的485通讯距离远超过15米,19200,30米~50米远的都有,无中继,使用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长的多远?几个从设备?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最远的有50多米吧,3台从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