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好的ST语言,编译时出现Warning警告能不能解决掉?

楼主(2019-10-16):
各位大神,这几天刚刚接触ST语言,看了很多资料,写了一段程序模拟运行和灌到PLC里面运行基本没啥问题。可是编译时出现Warning?这个警告能不能解决掉?

网友A:
指示有双线圈
Warning不影响运行,只要你的逻辑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这几天刚刚接触ST语言,看了很多资料,写了一段程序模拟运行和灌到PLC里面运行基本没啥问题。可是编译时出现Warning?这个警告能不能解决掉?
你可以禁止C9300错误提示: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软件 ?

网友D:
我就问一下啊.
像这样的:
if m1 then
dianji2=true
else
dianji2=false
endif
能不能写成:
dianji2=m1 ?????

楼主:
回复 网友C:
3U的结构化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待会儿试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刚试过了,完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
TON和TON_10
上面的2张图片是分别用TON和TON_10来编写的,可是运行的结果都是一样。结果都是dianji1运行3S,置位M1,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TON和TON_10
上面的2张图片是分别用TON和TON_10来编写的,可是运行的结果都是一样。结果都是dianji1运行3S,置位M1,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您赋值为T#3S,您要知道T#3000MS就是3秒的意思。
既然定时时间相等,那么显然结果是相同的,这一点请您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想问就是TON和TON_10有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就是TON和TON_10有啥区别?
TON时基 100MS,你可以把它称作100MS定时器。
TON_10时基10MS,你可以把它称作10MS定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