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大家帮我看看三菱PLC这个UOAG900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U0表示模块号
G9014表示缓冲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U0A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16进制吧 不会三菱 我瞎猜的

网友A:
U0A 也是模块号,如果是Q系列等中大型PLC,就是表示这模块对应0A0的地址那个模块。

网友C:
程序一般都是U0A\G9014,怎么到了这里变成了人民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一般都是U0A\G9014,怎么到了这里变成了人民币——¥
在新的GX WORKS3中,用键盘在指令输入\时会出现这符号,但在回车确定后变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一般都是U0A\G9014,怎么到了这里变成了人民币——¥
在新的GX WORKS3中,用键盘在指令输入\时会出现这符号,但在回车确定后变为\。

也许是我的1.555D没有钱,所以不显示这个金钱符号,呵呵

网友A:
GX Works3输入时会显示这个符号

网友D:
回复 楼主:
U0A : U,是模块;0A就是第10个模块位置,0A=K10=H0A

楼主:
G9004什么意思

网友A:
G表示缓冲区,9004表示具体的缓冲区编号,确定下你那PLC对应U0A这个具体是什么模块,看下这个模块的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U0A : U,是模块;0A就是第10个模块位置,0A=K10=H0A
FX5U可以这样,R或是Q等这些要看模块的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