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请教如何在该模块不接入输入的情况下模块输出电压?还有在进行D/A转换是程序是否应该先有A/D转换 然后再进行D/A转换?

楼主:
急!!!求大神来教下

网友A:
这是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混合模块,但输入和输出没有关联,在不接输入模拟量的情况下也可以控制模拟量输出,往对应模拟量输出的缓冲器写数据处理就可以。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是电流型的变送器进入的模拟量输入 那么它的模拟量输出出来的是电流型划算电压型 还是可以通过程序自己控制电压 或者电流

网友B:
电流或者电压有不同的接线方法。

网友C:
可以不用输入,单用一路输出的功能,注意程序及分辩率,这个分辩率比较低,只有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