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如题,松下plc,FPXH做直线插补,比如轴一轴二做插补,我如何通过指令在外部触摸屏上就可以修改这两个轴的速度,位移呢,因为不可能每次修改都要用电脑去修改数据表,然后再下载的吧,有哪些朋友做过或者知道的,做单轴运动还可以用385指令写入相应的地址,手册上双轴联动没有看到有地址参数?

网友A:
设定为插补后,以小编号的轴为主,把速度等等参数写到小的那个轴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两个轴的位移呢?小编号也只能设一个轴的位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两个轴的位移呢?小编号也只能设一个轴的位移啊
假设,X轴为CH0,Y轴为CH1,并且你已经把CH0,CH1设为插补
驱动轴步骤:
1、把X座标写到CH0,Y座标写到CH1
2、设置CH0的加减速,速度等数据
3、执行CH0驱动指令

这样就可以CH0和CH1同时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过测试,你的回答是对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