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7):
一台汇川280的机器,刚送来送电面板闪烁,更换开关电源处电容后,送电面板正常,但母线电压显示只有250v,万用表测主回路母线电压正常,求各路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实测母线电压正常可以先查下母线检测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2020-03-19):
换掉100v 0.47uf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