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接错电了

楼主(2019-10-17):
台达1.5KW伺服驱动器接错电了  220V接了380V烧了  打开看了一下  没发现有烧黑的地方   只有3个电容 有2个起了鼓包。想问下是不是换了3个电容就行啊?

网友A:
看运气;一般不会就这么点问题的;

网友B:
上电之前还是需要认真检查的。

网友C:
电容都鼓起来了,我不信你的整流桥还是好的

网友D:
神仙也回答不了你,具体故障要测试才知道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滤波电容要全换掉,限流电阻或者保险管(如果有)可能会烧掉,整流桥不容易损坏,开关管如果没有短路的话,问题就不严重,更换电容和保险后就可以恢复。

网友F(2020-07-08):
这个要看缘分
这种故障遇到很多,上半年加工N95的滚轮的设备
配线的电工接到380上,通电就嘭嘭
现在不搞支持了
专业维修台达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有需求的可以私我,更高效更快速,重要的是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