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7):
求教各位控制柜内安装多台变频器时散热和干扰的问题;
这2张柜内图是引用论坛里大神项目的,
图中变频器布置很密集,散热会不会太差,虽然小功率变频器发热量小点;
还有就是变频器控制线的干扰问题,这么多变频器控制信号模拟量,数字量会不会有干扰:
请求各位为小弟解惑。

网友A:
散热参考厂家变频器说明书,我有个设备六个变频器也这样安装,电位器调速度,里面有PLC,接地良好,干扰问题不大……

网友B:
按照变频器说明书要求的排布,肯定是不行的,这么多变频器,主动散热应该是必须的了

网友C:
你这这么多变频,电柜得装空调
散热参考说明书有最小安装间隙,做好接地,干扰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干扰跟变频器质量、品牌也有关系的,亲自碰到的事,同样的机器一台用的是三菱,一台是南方安华,后来改造用信捷模拟量调速,先改三菱的用电压输出,一切正常。后来改南方安华的,问题来了,频率一塌糊涂,后来改成电流输出才搞定。这些问题我觉得有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说,比如散热,如果变频器是长期运行的要考虑更好的通风,否则就可以没那么讲究。有时还要考虑成本,安装的空间,使用的环境。

网友E:
看样子,变频器好像是三菱的2.2千瓦的,那个发热量也不算大,要关柜门的话要装几个排风散热,至于控制转速的信号线,用屏蔽线估计干扰不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