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伟肯NXP变频器的大神,求指教。

楼主(2019-10-17):
目前有一台伟肯NXP05026A0N0SWFA9A2的变频器,准确说应该是个逆变器,现在我想测试一下机器,机器上面没有面板,不知道如何下手。主板是不是也需要购买?麻烦知道的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就得找韦肯的说明书呀。没有这个,无法上手。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或者装置都是如此。干活之前,做功课,读书是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资料啦查了不少,对于一些介绍还是很不全的。所以说才请教一下

网友A:
你这样的请教,估计没人可回复。第一没有具体的问题,第二没有手册。没法讨论的呀。

所以说呢,要想上手一个变频器,一定要找有技术文件支持的产品。没有文件支持,没戏。原因很简单,变频器不像手机,或视窗操作系统。看图说话的那种。变频器第一硬件没有统一的标准化,就是各家自己开发的,第二变频器的参数化也是,各家自己的产物。没有技术文件支持,谁又能无师自通呢?

网友B:
如果你面对的变频器没有面板,这个真不好操作,部分的牌子你还可以通过PC端口链接来查看里面的数据,你这个牌子估计第一步先把变频器的操作手册找到。第二是配套个操作面板。第三部通电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是我功课做得不足。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那为什么不分享一下解决过程呢?嘻嘻。在你分享自己的解决方案和过程里,其实是对自己所做的对问题的分析和总结。这也是一种自学习的提高过程。很有必要的。

网友C: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想看到你的分享

楼主(2020-03-31):
也是根据变频器的型号搜出来的。主板NXP系列 型号PC00761。面板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