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7):
学习维修工控类设备半年,发现伺服驱动器比变频器难修很多,比如,变频器的 驱动电路在没装模块前是可以测试脉冲输出是否正常,但伺服驱动器连接一个编码器,还有各类检测信号,没法让主控发脉冲,检测驱动电路是否正常,想请教下师傅们是怎么修的?

网友A:
一般都是修变频器的套路,上电量测静态电压  你们维修伺服怎么测试的?

网友B:
去拿个伺服电机买编码器连接线  动力线  控制线接线  再来个PLC编程可以测试了…

网友B:
没法让主控发脉冲,检测驱动电路是否正常,那就速度控制吧不要脉冲…

网友C:
修多了伺服,你会发现修伺服比变频器简单多了。

网友D:
用信号发生器给个10v信号检查每一路就是了啊 从3120或者PC929 23脚给信号 在GUEU看看有没有变化 各路对比确保驱动电路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很多伺服,压根就不用这些光耦,简单的一个集成块完事。修伺服,主要问题之一是上电就报编码器,其他故障压根看不到,即便客户可以给故障时的报警代码,到维修点这里,还是没法测试。
最关键的是,维修点不可能备所有的编码器和电机,国产的没几个品牌,有些也是通用的,可以备,但是国外的就呵呵了,很多还是已经停产的伺服,况且同样品牌不同功率使用的编码器和电机也是不同的。修好伺服,关键的是很难测试。

网友E:
修好伺服,如果测试,这个很好用,当然也有其他的可以选择。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淘宝上有,不知道怎么测试伺服电机

网友G:
没有对应的电机及编码器电缆,你没办法带电机试机,也就根本不能保证你修后是否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