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7):
步科触摸屏与西门子SMART 200 PLC时间同步有谁做过?怎么做?求样例,谢谢!!
要求:
1、触摸屏时间自动同步到PLC里面;
2、定期自动更新触摸屏时间到PLC。

网友A:
应该是在触摸屏里有设置,PLC的里面的时间在PLC编程软件里也有选项吧。你可以看下。我还真没这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