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7):
https://mp.weixin.qq.com/s/m8mBekK96-ESOiI_scw1Bw

什么是光纤

光纤是由透明度极高的玻璃纤维和包裹它的材料组成的

光纤是光导纤维的简称,是由一组光导纤维组成的用于传播光束的细小而柔软的传输介质。

光纤的构造一般由涂覆层,包层,纤芯组成。

它是用石英玻璃或特别塑料拉成的柔软细丝,直径在几个μm(光波波长的几倍)到120μm。就像水流过管子一样,光能沿着这种细丝在内部传输。

正是这根小小的玻璃丝,今天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毫不夸张的讲,光纤通信是人类史上一次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奇迹,从蒸汽机的发明,到轮船、火车,人类从来没有如此拉近过时空距离。

光纤的原理

它的原理就是光的全反射,当光线以合适的角度进入玻璃纤维时折射光线消失,光线全部反射

按几何光学的全反射原理,光纤就被束缚在纤芯中进行传输了。

下面这个视频可以跟大家清楚的解释一下:

http://v.qq.com/x/page/p1343e8jc14.html

光纤的制造

通信光纤的制造分为制棒和拉丝两道工序,当然最后还要进行测试

神奇吧,看看它的制造过程,更神奇↓↓

先熔制出一根合适的玻璃棒,为使光纤的纤芯折射率,比包层折射率高,首先在制备纤芯玻璃棒时,要均匀地掺入少量比石英折射率高的材料(如锗)。

拉丝塔和光纤初始降落点

光纤拉丝塔组成

接着在制备包层玻璃时,再均匀地掺入量比石英折射率低的材料(如硼)。这就制成了拉制光纤的原始玻璃棒,通常把它叫做光纤预制棒。

把预制棒放人高温(约2000℃)拉丝炉巾加温软化,拉制成线径很细的玻璃丝,同时在玻璃丝外增加一层高分子材料涂覆层,以便增强玻璃丝的柔韧性和机械强度。

抽丝过程再简单了解一下:

https://v.qq.com/x/page/f05131wkk1k.html

问题来了:两根光纤如何接在一起呢?

其实是两种方式:光纤冷接和光纤熔接。

光纤的熔接:需要使用熔接机、光纤切刀将两根光纤接起来,不需要其它辅助材料。

接不好就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光纤冷接:不需要太多设备,光纤切刀即可。但每个接点需要一个快速连接器(可以说是未来的主流操作)。

光纤适配器

↓↓

网友A:
强!!!!!科普好文

网友B:
好科普文章!多谢分享!

网友C:
还是快速连接器放便

网友D:
三菱伺服、PLC都有光纤通讯的产品,目前的问题就是光纤不耐弯曲、以及光纤的接头如果是用户自已来加工比较麻烦。

网友E:
光纤使用中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

网友F:
很多都接触过,不过确实是科普好文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
留个脚印,篇幅够长我喜欢表情慢慢看啊

网友H:
冷接比较方便,我们公司内部的网络都是用冷接端子自己做!
这个的确是解决了距离问题!

网友I:
有一次找不到切刀,用剪刀,不能用。

网友J:
科普好文章,原来这就是光纤,如果能将光纤的安装敷设及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再补充下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K:
仔细看一遍,确实长见识了,一直在用的光线原来是这样子制作出来的。

网友L:
家用接触就是 光猫 光纤入户。

干活接触的多的是光纤放大器  外面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