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7):
台达B系列变频器上电想进入参数,按上下键没反应,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锁的吗?

网友A:
确定操作面板是正常的?

网友B:
1.确定按键是好的
2.是键盘锁住了还是参数锁住了,如果是键盘锁了(类似于家电的儿童锁),那应该说明书上有介绍的,如果是参数锁了那是需要密码的,不知道密码的话,就要解密的,一般的都有解密(所谓的万能密码,上网搜一搜吧)

网友C:
台达B系列变频器的超级密码是:57522

网友D:
好像按住ENTER几秒解锁来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照台达M的来解锁面板不行哦 长按ENTER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