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大佬,有知道这个牌子的PLC和触摸屏的吗?怎么百度和淘宝都查不出来??

楼主(2019-10-17):
厂里设备要改造,这个PLC找不到一点资料,头大

网友A:
不清楚是哪个品牌的。在百度搜不到

网友B:
看看触摸屏背面铭牌,是否有详细信息,网址,制造厂家

网友C:
估计是贴牌了。

网友C:
http://www.91plc.com/down/.
其实去淘宝找东西除了按照型号外,手机淘宝上还有个拍立淘拍个照片按图片找也可以。

网友D:
山寨产品;

网友E:
真的像是用的贴牌货,可以下载个软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山寨产品;
这种应该是买了易控王的产品然后在标识上处理了一下,然后你就很能找到原厂家了,这样的做法算是常见吧,好处是别人不好仿造、售后也还得找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贴牌了。
这个惊到我了.
在某宝找了一下,这屏还带针对国情的催收功能.
Y版,这是不是最便宜的plc和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F:
看了一下还有更便宜的,不过像一些大牌的价格也才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