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7):
因为 要安装PCS7,就装了虚拟光驱,用它打开PCS7程序 ,这倒是正常 ,但退出 PCS7后再打开S7-300程序 ,交叉参考打不开了,并且程序也跳转不了了不知是为什么 。

楼主:
刚刚发现虚拟光驱中装的S7-300软件版本的K5.5.4.2  V5.5+SP4+HF2 而原来安装 的S7-300版本却是K5.5.4.1 V5.5+SP4+HF1Chinese,是不是因为 这两个版本不一致造成的呢

网友A:
是在虚拟机上安装的吗。我现在在安装,好像没有遇到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虚拟机上安装的吗。我现在在安装,好像没有遇到过这个
PCS7就是一个镜像文件,装在一个移动硬盘里,就出现这种现象,刚才又发现这个硬盘插在另一台电脑上,这台电脑上原来装的S7-300软件打开也是这样了,选项-参考数据和过滤都打不开 ,而且程序跳转不了。

网友B:
pcs7和单独的step7+wincc都是分开两个虚拟机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s7和单独的step7+wincc都是分开两个虚拟机装的.
西门子的东西,这样的话相当于重装系统了应该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s7和单独的step7+wincc都是分开两个虚拟机装的.
西门子的东西,这样的话相当于重装系统了应该是。
反正只放西门子的能放到一起的就行,一旦装点别的,就出这样那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