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现在STEP 5.5 SP4 软件在WIN10安装不了

网友A:
step7 V5.6提供了对Win10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10系统安装了AB的850系列PLC软件,西门子授权一直安装不了,不知道是不是两个在打架,我在虚拟机上安装STEP 5.5

网友B:
我在winxp虚拟机上装的step7v5.5.
你那不是显示可以winxp和win7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我是WIN10系统,在win10系统上安装了虚拟机 虚拟机安装是Win7旗舰版,安装5.5的,不过在win10系统上安装5.6的软件,授权不了,有AB的自动服务软件在运行

网友B:
那就不明白你要说的是什么了.我是说win10的主机,安装了winxp的虚拟机,在winxp的虚拟机里面安装了step7v5.5.
你不是问能不能在win10安装虚拟机再在虚拟机安装step7吗?你安装的win7旗舰应该可以吧(加sp1).还是要问win10装了虚拟机,还能不能在win10装step7,两个互相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的是win10系统上安装虚拟机,之后在虚拟机安装5.5的,win10就安装不了5.5的,本来win10系统装5.6的,但是授权不了,哥,我糊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win10系统上安装虚拟机,之后在虚拟机安装5.5的,win10就安装不了5.5的,本来win10系统装5.6的,但是授权不了,哥,我糊涂了

买正版是可以授权的。

网友C(2020-04-25):
回复 楼主:
楼主有虚拟机的win7sp1的镜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太大了 十几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