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初次使用三菱产品,请教下各位:
QD77MS原点复位请求标志有什么用,比如刚上电的时候该标志位置on后,经过机械原点复位之后,该标志位复位,之后该标志位还有什么用途?手册上有专门讲到该标志位off的例程,但是没明白为什么要off

网友A:
过几天我可能也用到这个,你先研究研究

楼主:
理解了,请教了同事,类似故障信号确认,进行机械原点复位之前,得先把这个标志位off之后,再启动原点复位,否则会出错,因为启动原点复位后,该标志位会自动置on,这样就会冲突了,贴个图。

网友B:
QD77MS,要在经行原点回归后,才能进行正常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