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调用FC块里的DB数据如何调整减少?

楼主(2019-10-18):
帮忙看看这个调用块中的DB20.DBW64的数据如何用加减把他减小,这个数据是前一个皮带的速度给定,后面的电机,换了个新的,减速机应该是不一样,没有之前的减速机数据,就是皮带速度快,想调一下速度给定,请问如何调?

网友A:
找到给出/输出db20.dbw64的地方修改,
或者在这条上面加一条,db20.dbw64减去(也许是乘除)一个数,再放在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