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加5v电。。。。。。。。。。。。。。。。。。。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某机床上的按键板吧,接口端子的定义估计是不会开放的。

网友B:
这个通过测量,是可以判断的,比如哪是电源 哪是地,其他可能是按键输入/输出端子,显示接口端子 驱动电路端子。你可能要费一番功夫了。

网友C:
如果不知道你的板子用途,估计搞出来的难度相当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