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变了

楼主(2019-10-18):
原理为电机带通过键,带动轴套转,轴套和转台螺栓连接,旋转台转。
现在电机更换为不带键,轴端部带M6孔,长度40mm,(原电机轴长30)
这个结构怎么改好呢?

网友A:
底下是个伺服电机。通过键连接到轴上;
轴和旋转台通过螺栓连接;
轴承在底下有个压板,应该是起轴向固定作用的;

网友A:
问个问题,
他这个轴,下面连电机,上面连旋转台,
是不是变空心轴了 ?

网友B:
我的经验:这种设计很要命。抽签一样,下下签设计方案。
电机和转盘的连接必须用连轴器过渡,避免出现不同轴的问题。事实上,不同轴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大了。
按我的上述观点,对你的问题不作解答,也无法解答。

网友C:
不同心很容易断轴。

网友D:
动力是伺服电机,直接拖动转盘?你的转盘真的需要这么高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