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软件安装后开机弹出安装介质不可用,请插入DVD或检查网络连接。请问有大神遇到过吗?

楼主(2019-10-18):
博途软件安装后开机弹出安装介质不可用,请插入DVD或检查网络连接。请问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A:
操作系统?安装过程?安装完整了吗?

网友B:
看着像是没有安装完整
关闭后能打开软件运行吗??
要是能够正常运行的话就在启动项中关闭这个提示!
要是不能正常运行就重新安装吧!

网友C:
是不是软件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