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绕支撑座角度微调旋转

楼主(2019-10-18):
原理就是平台绕支撑座可以旋转,进行角度微调。
1.铜套和支撑座,铜套和旋转轴之间各应取什么公差配合?
2.平台旋转,会和铜套以及支撑座的断面有摩擦吗?如何解决?避免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不用你去考虑什么配合间隙,而是尽量采用标准件来做。
1.铜套采用标准含油轴承--免润滑;
2。轴棒采用标准加硬镀铬棒,便宜又好用。
以上二种标准件来配合,不用去计算什么配合关系,有现成的尽量用现成的。
我就是这样做,特别是主轴,我基本上都能买尽量不自己做。